东芝l510无待机

楼主(2012-06-14):
东芝l510,待机0.01,其实待机是假的,因为开关电压一直是0-0.2-2.5-3v来回跳变,待机电压3v的也是一样的跳变,5v没有,系统供电时51125,换过了也是一样,51125的主供电正常,接地正常,ref是2v,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告手指教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5V应该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
我手上也一台一樣的情況@"@

网友:
你看一下公共点的19v跳变不啊?我遇到过一次19v跳变导致的3v  5v都要跳变,最后发现个管子工作不正常换了就好了。还遇到过一次就是3V  5V芯片坏了3V 5V不断跳变。

网友:
查下IO

IO我换过了 一样,

网友:
拆U14就不会跳变了,在CPU座边上,8个脚的

网友:
看看温控IC,碰到过雷击的机子,温控IC导致3v不停的跳的

网友:
查查MOS管,看看待机3V去哪里了

网友:
要上真U才会有待机

网友:
先看是不是19v也跳变,感觉是上官mos管不行。这种跳变最不好修,个人意见

网友:
我的U14拆掉是正常了,可是有什么办法补救呢
不会就这样不装了吧?那个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2012-07-16):
这个机器不装CPU 3V电压是一直0-0.2-2.5-3.3v来回跳变 5V电压不出   51125的1pin是0V    6pin是1.33V Q6107插上电是通的3个脚都没电压

网友:
装CPU 3V电压3.3v  5V电压5.10   51125的1pin是1.22V    6pin是1.33V Q6107插上电是不通的其中只有1pin有1.23V其他脚没电压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有一台L510不触发 找图纸中 等等修的时候  能用到给位高手的经验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触发  不知道怎么修了  也是没3 5 V  1脚  6脚 都没电压

网友:
3V有了,5V没有   1脚开启信号 为低,EC_PW_ON出不来   EC换过  EC条件也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不好修,现在也在艰难维修中,待机就是没有,郁闷啊

网友:
我的这板是雷击的,不过电池可通电(但显示一分钟左右会掉电),单用电源不能通电,3V都没有!(网卡拆了)东芝L510温控IC是什么呢,能告诉我们吗?

网友:
个人建议,先查19V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片这个板子,就是开关处没开机电压主。。。3 5 V没出来啊。。期待以解决此问题的公布下,好学习学习

网友:
查一下开关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上面 说了 U14

网友:
有没有上真U啊。。。。

网友:
纠结中 我也有一台 拆了U14 正常开机 亮LOGO 掉电 有人说是要飞线但是没说具体怎么飞线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说明一下 从M300 找了一个温控IC 换上了 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