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华硕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楼主(2012-06-14):
今天早上有同行送来一块板子,上面贴着纸条写着:开机usb报错,十五秒关机!一看我心理暗喜,可以秒杀了。。因为以前也修到了只要跳一下usb的跳帽就行了。上电触发一看。如图:

断电仔细一看是m3a7b的板子,找不到板子上usb跳帽。。唉,大失所望只能一步一步来的了,首先测量,usb前置后置七个供电测点都有5v,接只能打开点位图,查找一些相关信号输入usboc,(我只是随便截了一下,往时下拉有7组usboc的信号,只能一组组测)如图:

当我测到第三组电阻时发现了,其它的几个usboc的都是有3.3v的。唯独这一组只有0.18v,我想问题应该找到了,如图:

再查这个信号的电压因为是USB口的5V供电经过一个472排阻和822排阻分压后,中间约3。3V的高电平供南桥各USB OC#脚,作为检测USB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有一个OC#不是高电平,南桥就会认为USB不正常,就造成15秒关机了。
所以最快的办法就是从最近的那组usboc飞线,飞3.3到这对电阻的其中一个脚就行了。(样子有点难看)如图:

哈哈,飞好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如图:

掌声响起。。。。。。

 会员8562482元2022-12-6 20:11

网友:
哥们你打了阻值了吗?阻值多少呀?
不是经常有USB一个坏了,其他的就不能用吗?难道。从最近的信号飞一个过去就可以了?
阻值低了没影响???

网友:
很好不错,usboc是什么意思,什么信号??打对地阻值测试不出来的吗??

网友:
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点评):
贴子更新了,,附上了软件

网友:
是什么原因拉低电压,楼主说下?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啊,干净利落

网友A:
USB跳帽是个啥东西啊?真没见过,另外USBOC又是什么?

网友:
LZ 要写的在具体点 一查有问题直接飞线 让大家不懂的还是没学到

失落园说的有道理
贴子已更新。。。。。。
发生轻微短路和漏电,拉低了那一组电压到0.18V,现楼主飞一个3.3V电压过来,使主板检测不到过流而正常启动,好办法,但短路严重时会引起整板或ATX电源保护。

网友:
3.1

网友:
高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可以哦 我上次也是修到这个。 直接飞线解决的。, 华硕的板子 越来越坑爹了。 各种坑爹手法 层出不 穷啊 。

网友:
虽然解决了故障,但原因没说清楚。这样修好能用多久

网友:
就是 让我们这些不懂的也学下

网友:
是南桥r的过流检测点,如果电压偏过就会报错,一般有七八个检测点,检测点 信号就叫usboc

网友:
你用什么点位图查看器?求指教

网友:
点位图打不开,用什么工具?怎么找到南桥那的

网友(点评):
我的也是 点位图打不开

网友:
该查一下电阻,实在没招了,再飞线呀

3.1

网友:
我记得我上半年修过几张网吧的,都是换掉桥旁边的排阻解决
应该电阻问题

网友:
大致理解。曾经放过多少这类问题的主板。。楼主很细心。

网友:
楼主XP版本太低鸟

贴子已更新。。。。附上查看软件
楼主的XP版板是1905-2001 1905微软还没有吧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USBOC不是南桥发过来的,而是发往南桥的。

我想随便给他3,3v就ok的了
我记错了。。。。

网友:
但如果没有电路图能找到吗??我看电路图好像是低9针是usboc的,
昨天查了,知道了。呵呵

网友:
飞线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断,可取

网友:
楼主技术老牛了,顶一个

网友B:
无论怎么看都觉得楼主是绕过了故障并不是解决了故障,这个不能算完美。如果能说说为什么只有0.18v的原因就更好了

网友(2014-03-28):
突发异想,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拉个3.3V高电平过来啊?可以不可以呢?

网友:
木有说明是哪里把电压拉低了?直接飞线会不会引起其他故障

网友:
估计是因为同行的,想最快的挣钱到手。所以可能只管结果,不管原因。
我现在在想是不是那两个电阻有问题不过主板已经交给同行了。。

网友(2012-06-15):
哥们好技术。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飞了线的板影响外观,怎么卖得出去啊?各位哥们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只做维修,不卖二手的

网友:
很多没看懂的,楼主USBOC到底是啥意思呢,能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点评):
仔细看贴子,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怎么看都觉得楼主是绕过了故障并不是解决了故障,这个不能算完美。如果能说说为什么只有0.18v的原因就更 ...

分压电阻坏了呗

网友:
哎,以前遇到块儿华硕的也是这情况可是不知道从哪里查起,不过看啦楼主的帖子,有思路啦!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讯维的也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哥也接触主板十多年了,没听说过啊!

网友:
修到过换822排阻就好了,有图还飞线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要是把部分电路图也画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样可不可以用上一个月呢?

网友:
我修到一片是没有接USB的供电模式报错

网友:
应该查下电路上的 元件,也没几个,这样飞线不好,毕竟不是本本。

网友:
有点位图就比较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_over_current USB过流检测

楼主正解就是过流检测

网友:
希望不会返修。大家都高兴。

网友:
看中你的点位图。。谢谢了!下载来研究下pg怎么走。呵呵

网友:
搞好收了钱就行了,搞得好就是高手

网友:
是不是 排阻问题呢

网友(点评):
是的。。。。。。其实我换排阻也能好的。。只是当时没有想到。。。。

网友:
问题和结果都是很清楚的   就是过程说的不怎么清楚了

网友:
其实有时候飞线真的可以省很多事了、。。。

网友:
usboc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楼主的技术肯定OK ,但是写帖子要照顾大多数看帖子的人,就是故障真正的点在哪里,没有交代清楚。

下次改进

网友:
楼主你那个测USB的软件能给上传一份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讲解usboc 网上没查到

网友:
阻值低了是有影响的,一般都是500到700左右,

网友:
这个是usb的问题

网友:
那个电压时怎么变低的啊,是电阻阻值变了导致的还是被拉低了啊?不找出原因就飞线妥当吗?

网友:
另一类的维修思路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种故障了,正在发愁啊,5v跳线也跳了,bios也刷了。还不行。苦思冥想中。。。

网友:
标题 叫完美,可飞线这样的结局,并不完美。应该把问题出在哪里给修出来。 我以前也修过一个华硕的主板提示一样的15秒关机, 最后还是把那个排阻给换了,问题解决了,这就叫完美了,(没有飞线)

网友:
还是没有搞懂楼主的点图。。

网友:
太牛了很精彩

网友:
       学习了
  LZ写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下载了附件真是受益匪浅! 今天我就遇到了这个故障,USB 报错15秒关机,结果是南桥旁边的822 排阻坏了,更换后就OK 了。

网友:
点位图打不开

网友:
太牛了,,,,这样的问题 出现在华硕的主板上很多

网友:
LZ是只老鸟了,只想着把钱装进腰包,不管大伙心中的迷惑

网友:
又学习了!这个论坛我是来对了

网友:
值得学习,平时还没注意这个usb oc#这个信号,

网友:
最后又坏了,南桥过流检测usb  oc#脚,飞线可以,学习下

网友:
USBOC不是南桥发过来的,而是发往南桥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822排阻坏了

网友(2012-07-15):
华硕的板子 越来越坑爹了。 各种坑爹手法 层出不 穷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1191-1-3.html

网友:
是不是每个USB接口都对应的有一个USBOC信号????

网友:
为什么华硕的板多是那么多问题啊 要么十五秒 要么报错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通病,这个USBOC信号一定要注意,还有楼主上传的点位置打开软件是不是在WIN7下不能用??那个点位图是比较新的,用原来的旧版点位图软件认不到
同意楼主:
3.0
酱油拌饭
同意楼主:
win7可以

网友:
很好很强大 长见识了

网友(2014-03-26):
我说我保存的在线点位怎么越来越少了,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楼主干净利落啊!

网友:
学习了 飞线能解决好多问题啊

网友:
能解释拉低到0.18V 吗?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是排阻?是南桥?解释下,还有重新拉个3.3V过来,就不拉低了啊 ?

网友:
我还没用过点位图啊。。。

网友:
有点位图还飞线。一般断线才飞线的

网友:
以最快的时间赚钱才是

网友:
学习了,知道原因的就说下吗??????????可以吗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修就行了

网友:
8秒关机又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好犀利的维修 我现在 有块P5G41T-M LX V2 也 报SB错误 15秒关机。没有点位图 求分享。5V供电正常

网友:
楼主换个电阻就好了,飞线难看啊。 大懒虫。。。

网友:
好像只有华硕主板才会出这样的故障 ,我修了几块,要么是排阻坏,要么有一路USB 5V没有,

网友:
华硕的板子问题最多了,现在还有一堆坏的,都不想修

网友:
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
点位图打不开啊是不是那个软件不支持WIN7

网友:
遇到过几块这样的问题了,前两块是直接拆掉那排阻,昨天又遇到一块,我把排阻拆完了现象还是一样的,郁闷了

网友(2014-04-26):
简单来说就是拉低电压了

网友:
碰到这个问题 我去解决 很费时间 学习了 点位图 也下载一份 留着

网友:
最好是修复故障,这样直接飞线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不是传说中的822坏了?

网友(2014-07-22):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了个OC#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呀..

网友(2015-05-08):
是不是啊,我也遇到了,不过前置USB拔掉就好了

网友(2017-06-16):
一上来就飞线,就是要注重速修 值得推广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E:
几百年的贴子。你们还要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百年的贴子。你们还要翻出来??

有权限的翻出来的吧,不过12年就那么信心十足地直奔主题找usb oc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不错咯。这个断线也可以搞定啊。

网友:
真心细,赞一个,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掌声响起。。。。。。应该是点位图软件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文章,图文清楚,分析思路更清晰,很易看懂

网友:
一般还是用822 和472 分压好些  板上飞线 很多客户都不接受

网友:
换分压排阻比较保险吧!!!

网友:
高手一枚,谢谢分享

网友:
目前好像只有asus的主板才有这样的电路报错

网友:
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

网友:
飞的这么长的线  不好卖

网友:
是什么引起的USB拉低,我有块联想的也是这个故障,反修了好多次了,最后还是直接拉一条线给5V好了 ,搞不太懂

网友:
USB_OC是USB电流检测信号,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两个电阻串联,4.7K欧电阻一端接5V,中间是USB_OC,到南桥,另一8.2K欧电阻一端接地。可以算出来大概是3.3V左右。5*8.2/(4.7+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跳帽是个啥东西啊?真没见过,另外USBOC又是什么?

USB挑帽·就是个胶壳子一样的·可以跳插针·导5V跟

网友:
USBOC不是南桥发过来的 是5V经过电阻分压之后发往南桥的 这是oc#是检测脚 一般华硕板经常坏

网友:
一般把分压电阻换了就可以了  飞线不太好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472和822电阻其中有一个击穿了,才会拉低电压,换电阻会不会美观点

网友:
我是小白+刚来.新人.多多关照...没有下载分

网友:
hao , 学习到好东西了,以前有一块没修好主要没用点位图。

网友:
楼主 这种OC 真的是送钱来的...修久能快速找到毛病

网友:
我上次碰到台,是前置USB短路了,收人家100元,很爽。。。

网友:
图呢?没有图啊,好歹也要说下,什么型号?什么位置啊???

网友:
尽量避免飞线.............................................

网友:
华硕这种问题真多啊。。。。。。。。。。。。。。

网友:
USB过流检测,USB_over_curren过流检测

网友:
楼主可以的,要我可能就认为是南桥的问题了,其实一想也不难,这东西就和联想一样,细心总能解决的。

网友:
学习了 技术超牛

网友:
楼主技术老牛了,顶一个
学习了。。。。

网友:
点位图打不开,用什么工具?

网友:
应该都是USB检测的问题,ASUS板就老是这个故障!

网友:
收上有一张G41的华硕主板等一下试试能不能修好,故障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手上有一张G41的主板故障和楼主说的一样,等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好样的。。。。。。。。。

网友:
要写的在具体点要写的在具体点要写的在具体点要写的在具体点要写的在具体点

网友:
哇噻,正好有两块板子。。。哈哈。来试试。

网友:
asus这个还好修的。技嘉也有这个问题。技嘉没这么好,还给你个提示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没图纸也没点.

网友:
不是换掉822 472的电阻就好啦 飞线不好看吧 一般修过一次之后这个故障不会再发生咯

网友:
华硕主板都这德性,一般用万用表量下USB两个数据点,对地阻值一样,都是到南桥的检测点电压不对(一般排阻出错)

网友:
换个822 也很简单啊~~~~~~~~~~~~~~~~~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解决了故障,但原因没说清楚。

网友:
这是南桥检查USB的信号!427排阻或电阻+822排阻或电阻(822起个上拉)!

网友:
一般822坏的多!!!!!!!!!!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和附件???/????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华硕板子有很多15秒掉电,有点位基本都可以搞定

网友:
这么简单啊 我以前修的这个多要找半天 下次知道了

网友:
我想问下License Expired什么意思呀?

网友:
为什么出现License Expired就要把时间往前调,进系统后,那时间不是不一样了嘛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过一次usb15秒的报错,是usb端口那边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哦 我上次也是修到这个 结果没有解决掉 换板了

网友:
厉害 厉害 哥们好技术 哥们好技术

网友:
学习了,楼主飞线怎么找到南桥那的

网友:
不是经常有USB一个坏了,其他的就不能用吗?难道。从最近的信号飞一个过去就可以了?
阻值低了没影响???

网友:
我上次也是修到这个。 直接飞线解决的。, 华硕的板子 越来越坑爹了

网友:
我这的师傅解决方法是直接拆掉管子短接!

网友:
小白人来这里学习学习,观摩一下各位大神的高超技术。

网友(2017-07-16):
早看到这个贴子,那片主板也修好了呀,

网友:
小白前来虚心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希望能尽快成为大神级人物。

网友:
有点位图维修就简单了 楼主好手艺

网友:
啊。这个还是简单的咯。////////

网友:
有点位就是方便啊。。。。如果ASUS能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厉害楼主

网友:
分析到位思路清晰,非常不错值得学习 。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了有几块了

网友:
利害了,楼主
学习一下

网友F:
是软件一次性的还是图纸是一次性的呀
酱油拌饭
是软件 我发的太老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软件一次性的还是图纸是一次性的呀
是软件
我发的太老了、、、

网友:
这技术 很好啊

网友:
厉害 这是usb造成的机器故障 佩服佩服

网友:
这种问题华硕板常见 为什么不换一个822试一下

网友:
小白前来不断虚心学习,让自己努力成为成手。

网友:
突发异想,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拉个3.3V高电平过来啊?可以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