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

楼主(2012-06-15):
有个方正21.5的显示器。 雷击了 。  就是电路板220v的走线段了 。。开关关什么的没问题。接上之后,5V正常  就是高压12V变18V了 .还有哒哒哒的响声。。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源还有故障未排除,替换光耦、431试试。

网友:
光耦替换有什么要求吗 上面写着 0950 817BNX

网友B:
12v稳压有问题 变18v是开关电源飞车

网友:
当然,最好原型号代换,不然你丫小心爆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稳压有问题 变18v是开关电源飞车

我没听明白。说详细点

网友C:
怎么这几天都是雷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这几天都是雷击啊

嗯。。昨天修好一个 雷击的。电源管理坏了。。这个修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有故障未排除,替换光耦、431试试。

问题依旧  哪里问题呢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起保护了 先把 连接到高压板的 12V 飞线断开   在测量下电源板的 12V  5V 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起保护了 先把 连接到高压板的 12V 飞线断开   在测量下电源板的 12V  5V 输出电压

管子 电源管理芯片 坏的 较多些

网友:
有点不明白。12伏波动屏幕有什么表现。

网友:
好的 我试试   高压12V  一点一点  涨到18V了

网友:
会不会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
把去高压板的供电给断开.. 有的是由0欧姆的电阻连接的,有的是由保险 电感连接的。
断开以后再量,然后判断是高压板的事还是电源板的事。

网友:
把去高压板的12V 断了也不行。。去高压板的电容拿下也不行,哒哒响  12一直涨。诶

网友E:
电源管理  貌似是 CB226   有代替的吗

网友:
有“哒哒”的声音,,应该是电源已经起振了,是后级的短路~~保护的声音~~

网友:
这种电源板不稳定的,一般直接换个电源得了

网友:
把光耦旁边的小电容也换掉试试咯

网友:
遇见过   12V -15V 跳变  是高压包导致

网友:
估计是12V后面有短路,断开12V后面的负载电流测试下

网友:
检测反馈电路是否损坏~所以输入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这种哒哒响基本都是电容不良造成的 尤其是1微法50伏的 还有后级的1000微法16伏的 你换掉看看

网友:
注意那小电阻。和电容。

网友:
修不上了  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管理  貌似是 CB226   有代替的吗

电源管理应该没问题,明显是后级短路,看看12V整流管。

网友:
多收点钱,把板子换了,成本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