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掉件你见过吗,我还是第一次见,顺带求芯片型号!

楼主(2012-06-15):
迪兰恒进镭姬杀手9800PRO,发现外接供电端掉件,应该是个MOS管,八脚的,神奇的是引脚都在,芯片没了!!!晕,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顺便求这个芯片的型号或代用参数,谢谢啊

应该是这个小散热片下面的东西

网友:
我看不像掉件应该是没有装!

网友:
要不然没有装,要不然就被人拿下了

网友:
像是人为故意取掉的,不像是掉件。

网友:
无语,这叫掉件??nb啊

网友:
人为的

网友:
8脚双N沟道MOS 给显存供电的,背面还有一个. 明显是搞过了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这种管子高端点显卡用多,上次修到一片ASUS9800GT 烧了四个,笔记本料板上找的

网友:
量焊盘就应该知道是哪种脚位的管了,代用的管电压电流都要够,应该不难找。换上之后能工作不烫就OK

网友:
在网上找这个显卡的图片,看能看到那个芯片到底是木有装,还是掉件了。找不到了找相同的显卡看看吧!

网友:
二修的东西吧

网友:
会不会是摔掉的,这个上面有散热片,除非有实物,要不很难找到型号。

网友:
确实是有零件的,现在供电没有,但掉得那么整齐还真不可思意,问客户只是说突然不能用了,没有别的,难道是炸飞了

网友:
应该是被人为拿下或根本就没上。不像楼主所说的掉了!

网友:
应该没上,掉件不像

网友:
可能是非了吧..   我搞过这样的事   卡一通电一个MOS管飞了...

网友:
已经修复,换上一个双N mos管,30v 8A的,加上换掉A通道第一块显存,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