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上电时序,联想Z465少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5):
前几天客户拿了一台Z465的机子来, 因为算是比较新的机器。先看了一下是否在保修期内,一看刚刚过保一个多月。。所以还是自己动手去修吧。。
拆开机器后上电,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2,用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发现有三个电感没有电压发出。。在论坛上下载了图纸打开。。三个电感分别是+NB_COREP,+CPU_CORE,+CPU_CORE_NB
好吧,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少供电咱就修呗。但是重点来了,本人对此AMD的机器的上电时序完全没有头绪,且图纸上也没有时序。。自己就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没有思路。。 然后就开始走起了弯路。
首先,我知道+CPU_CORE这个供电肯定是最后出来了,那么我就要先去查另外两个供电。。按照我的想法是NB的供电先出来再出现+CPU_CORE_NB,然后就开始测量北桥的供电芯片了。。——(这个过程就不说了,总之时序不对,供电正常没有开启)当时花了一些时间进去没有修出来,因为还有好几台机器等着解决便先把机子放一放了。。
晚上回到家看了一些关于AMD的上电时序,还是没啥很清楚的头绪。。还是等拿到板子查另外一组供电吧。。
第二天,拿起板子。。打开图纸直接找到+CPU_CORE_NB,发现这个信号是由B+经过PQ901转换而来,首先先查看D级,输入有。再看看G级,没有电压。。那么这个UGATE_NB,LGATE_NB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呢?继续查。。发现是由CPU供电芯片ISL6265的37脚和39脚发出的。 那么直接开始查ISL6265的的工作条件,首先主供电是由B+通过PL901转换CPU_B+经测量为0V,不用说了,没有主供电芯片肯定不工作。按照思路对地打阻值发现VIN直接对地,再看图纸主供电所连接的一个电阻PR907和PC912,在芯片背面找到PC912直接摘掉用万用表测量发现阻值为0,再测量VIN脚阻值正常, 通电有了19V,按下开机键电流飙升,接上屏幕熟悉的联想LOGO出现。

此机器的故障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本人对此机器的上电时序不了解导致走了弯路,还好没有将故障扩大化,不然就哭都没眼泪了。 在此送上Z465图纸。。 Z465 板号

网友:
可以参照其它机型的上电时序呀

网友:
楼主还细心 不清楚不动东西 好的习惯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 那+NB_COREP这个到底是先出还是后出

网友:
不错的分析,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呵呵 我对AMD的时序也不怎么熟悉 嘿嘿 看来的多看下资料了

网友:
AMD修的板子,我们都很少

网友:
哪位高人讲一下amd的上电时序啊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后出吧。 毕竟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这个供电先出,但是+cpu_core_nb没有出来,+NB_COREP也没有。。

网友:
顶  通病 多谢你的图纸

网友:
不错啊楼主的分析 .刚刚我就修好一台.掉的.

网友:
这好像是通病,上次听朋友说过。

网友:
没有上电时序,总比没有线路图的好
不过LZ收费10分下载一次,太狠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