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B15脚电压为4V,正常吗

楼主(2012-06-15):
电源IC7500B13.14脚4.8V,15脚4V,12脚12V,,15脚电压偏低,紫线有4.8V,绿线有3.8V电压,是否7500B坏了

网友:
15脚有个电阻3K连到14脚

网友:
你的故障现象是什么?电源不启动?    从旧电源上拆个TL494过去试试。

网友:
7500的15脚是个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

网友:
13,14,15都是连在一起的吧?

网友:
果然是7500B坏了,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