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爆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5):
板子上的电容最常见的是顶上爆了,也有少量直接从下面爆了,为什么会从下面爆了呢?爆的原因跟上面爆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哪边比较硬,哪边就不容易爆咯,我加的超过电压就鼓了,最后哪儿最脆弱就从哪儿开花

网友:
固态的容易爆下

网友:
哪里脆弱哪里先爆呗

网友:
从下面爆的一般是过热,如反接电容、电压过高

从上面裂的一般是使用时间过长,寿命问题

又学到了
支持

网友:
不来就不是规定要从哪个方向爆的,那边比较薄就往哪边出来。

网友:
上面爆的话很正常,下面爆的话估计是装反了

网友:
有些假的固态电容它的防爆槽就在下面

网友:
长期在温度高的情况下质量差的电容易爆,

网友:
全固态的也会爆的。哪里脆弱往那边爆。一般电容上面都有个像罐头样的保护措施。十字样的。防止大爆,一般是不会像下面爆的

网友:
爆的原因有很多,最直接的就是耐压余量太少和高温。

网友:
电子元气件都不坏 我们也得转行了。

网友:
原因很多的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才好发现是下面爆

网友:
下面爆了有时候很难发现

网友:
{:4_94同意以

网友:
当电容看起来比别的电容高,或者下边腿有虚焊的时候,就要注意有可能从下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