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e2000的本子 待机0.01电流 开机无反映,问问大家遇到过没啊

楼主(2012-06-15):
今天接台ze2000的本子,按开关键不反映,直接拆开,用可调电源电流0.01,测3V,5V电压稍高,3V 是3.19V,5V是5.07V,时有时无,按开机键无反应,EC是87541,想问下大家,这种故障怎么修,给个思路

网友:
按开关键不反映肯定要先测开机键上有没电压嘛,接着测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撒

网友A:
既然3 5V不正常先修这个呗 时有时无看开启和供电是否正常么 以前不知道是在那看的是3 5V芯片VIN脚到公共点之间的限流电阻坏了照成的 现象是VIN一点点的往上升直道19V才正常而3.5V肯定不正常导致不能触发

网友B:
我记忆中有过 。。你看看开关有没有问题,   关机也会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忆中有过 。。你看看开关有没有问题,   关机也会坏掉。

开关的排线是通的 开关键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3 5V不正常先修这个呗 时有时无看开启和供电是否正常么 以前不知道是在那看的是3 5V芯片VIN脚到公共点之 ...

VIN到 公共点的限流电阻!!!一会翻翻图纸看看,

网友:
加焊了一下1999故障依旧

网友:
继续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继续求助中,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看哈主板上的开机开关能不能触发呢?

网友:
开关可以触发

网友:
等待高手的关注

网友:
xxx 太郁闷了,重新吧配件装在壳子里 本子就亮了!!!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