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 用什么软件烧录

楼主(2012-06-15):
三星E2220W  用什么软件烧录,请大家发一下烧录软件和程序  谢谢了

网友:
这个要看它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是照片  大家帮我看看  找一下软件和程序

网友:
先用MSTAR软件试试能不能识别出FLASH型号

网友:
25芯片的还不容易刷嘛,随便个支持25芯片的编程器就可以,难的是找到MCU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