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怪病

楼主(2012-06-15):
19寸瀚视奇宽屏液晶,现象,卡屏,黑屏,拆开后发现电源板12V组电压接上驱动板电压稳定在20V,取下驱动板电压在8V到13V之间跳,断开高压条还是这样,该换的电容,光耦,TL431都换了,不是思路有没对,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短路了吧~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共有几组电压输出不能只有一种12v吧。照你所说应该是电源有问题,查调整管的限流电阻电否变值,再看一下反馈二级管。

网友:
电源问题,重点查反馈电路

网友:
拆开后发现电源板12V组电压接上驱动板电压稳定在20V
怎么会有这个电压了?

网友:
查输出整流二极管是否有性能不良

网友:
修过一个没栈到问题换板了

网友:
只要5V正常。管它12V是多少V,有些板子30V也算正常。

网友:
取样电阻是不是变质啦,,接上负载应该是电压下降,而不是上升。只要有输出,说明主电源的主体应该是好的。重点查反馈电路,取样电路。

网友:
没找到问题 ,装机试了会没问题叫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