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液晶故障

楼主(2012-06-15):
戴尔E173FPB液晶开机3秒钟黑屏,换通用高压板后正常显示,但是按开关键关机,开关键灯正常灭,但是屏是白的。请教高手,哪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
屏显没插好吧,EDLL高压板坏的少,灯管坏的多一些,。

网友:
这显示器 C5707坏的多 白屏你还是看看屏线。

网友:
有两种可能:1,on/off开关接错了,2,高压板上的fqu11p06坏了。

网友:
开关键指示灯灭后,高压板开关控制信号应为0V

网友:
开关线接错了或是本身的开启信号有问题

网友:
你把ON/OFF接到屏供电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