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xp系统 镜像 驱动要全面

楼主(2012-06-15):
求个xp系统 镜像 驱动要全面 , 之前用的雨林木风的有点过时了,  华硕M5网卡驱动都没有。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

网友:
一般的XP系统为了能装进一张CD光盘,驱动包不能做得很大,不会很全的。
你还是下载个万能驱动助理(前名:e驱动)放U盘,装好系统后还有未装上的驱动的话就运行万能驱动助理

网友:
对于老机一般用老的系统好点,驱动也能自己装上,比较新的机就用雨林木风今年5月出的不错啊,验证过100%驱动全齐

网友:
好的, 非常感谢, 能提供个下载 路径吗
,谢谢了

网友A:
网上有好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好多呀.

找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