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L575T,开机白屏》

楼主(2012-06-15):
神舟承运L575T,开机白屏》,,有没有修过的朋友,是那里问题
问题

网友:
显卡吗,还用问啊
同意楼主:
2.0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草原羊羔
同意楼主:

网友:
看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白屏应该是LVDS电压没有吧。看看是否有3.3

网友:
主要检测输出到屏的4组AD数据线。(高分屏是8组)

网友:
屏线。屏,显卡,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