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只有10V多

楼主(2012-06-15):
我有个航嘉电源,3.3V,5V都正常,12V只有10V多点正不正常呢?

网友:
负载短路,断开负载看看

网友:
插负载,绿线和黑线短接看下12V有多少。如果有12V就是负载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一般空载时电压会低一点,你接上负载再测测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上面讨论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还有种就是220V的交流电如果电压太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这里最近高温,开空调的人多,到了晚上电脑无法正常开机使用,测量电源电压就有12V变成10V多一点的情况。

网友:
你是空载量的,还是带载量的?

网友:
这属正常的!楼主肯定是空载量的电压,当5V端带载时稳压电路动作会提升各组电压输出,12V端自然就会有所提升了。

网友:
可能是12V滤波电容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