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灯管不亮问题

楼主(2012-06-15):
板子是联想的200-000-170DTLBMH电源板,输出14V跟5V全部正常,高压的14V也是正常,短接BLOB/5V灯管没反应,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外接高压试一下。

网友:
先用通用的套件点一下屏、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可以点亮啊,那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是不是那个3055MOS问题啊

网友:
用外接试下灯管是否好坏,联想的机器保险好出问题,记得考虑下主板,

网友:
外接灯管也不行,刚换了3055还是不行,该通用条可以点亮,继续求救

网友:
估计是保护了。所以点不亮,你都改好高压条了就改了算了

网友:
3055没坏去保护试有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