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 可触发,不亮屏

楼主(2012-06-15):
故障现象如题:Thinkpad T400  可触发,不亮屏.
客户拿来时,接上电源,按开关,可以触发,屏不亮,但是屏下面那排指示灯的蓝牙灯,已经亮了,我以为是屏线问题呢,就拨开屏线,外接,还是不亮,看来不是屏线问题,把内存拿下后,开机有报警声,说明CPU已经工作了,装回内存,把BIOS电池拿下,接上电源,自动开机,重启3次,这时机器亮了,那看来没什么大问题了,接上硬盘进系统正常,装回BIOS电池,重启几次也没有问题,以为好了,就还给客户了.客户用了几天,今天又打电话说,又不亮了,拿来一看,还是上次的故障现象,BIOS放一下电,又可以正常使用了.测各路供电也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希望知道的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双显卡,独显坏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各大电压出来了没有?另外,电流到哪里了??

网友:
我刚接到一台这机子 也是不显 还掉电 又重起  反复 不知道咋地了

网友A:
我这台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后好了.

网友:
是暗屏吗,我修到过T400暗屏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还不知道彻底解决方法。

网友:
显卡空焊了 可能的  刷BIOS 应该会好  哈

网友:
这种机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后好了.

谢谢分享   放电后亮机估计亮的集成显卡吧

网友:
thinkpad 也越来越差了。

网友:
看看起机的电流时多大?
才是看故障的重点

网友:
bios     刷一下

网友:
以前修道过,不行把显卡拽了,用集成的,这机器是双显卡。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类似的,dell的XPS 每两个月就要刷一会bios。刷完BIOS就OK了,开关机测试,跑3D,跑压力,都没问题。可每次只能用2--3个月,准返修。BIOS芯片和周围的原件都换过。因为是个同事,电脑就那样用着。

网友:
这个一般是coms电池,南桥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人遇到过,但都没后文了,是不是有人藏心眼,不说出来。

网友:
是不是客户的电源问题啊!电源脉冲会导致这种现象!BIOS放一下电就好!

网友:
T400是双显卡,独显坏了,放电CMOS后,自动从集显启动,再次启动进独显当然就不能启动了。本人也在修一本一样故障的T400,芯片还在路上。

网友:
我这台机器故障和你的不同在,不亮后,给BIOS放电后,不管是独显还是集显,都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用时间不长,就又回不亮机.

网友(点评):
那可能是你的显卡差不多坏,还没坏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