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S,开机保护,求解

楼主(2012-06-15):
开机电源接口黄灯闪,电压有3、5V, 1.8V,1.02..其它电压都没有..
TPS51124的1.5V和1.05V没有,没有ON信号..
信号

网友:
那就去看图纸那个on是丛哪来的~没图纸就得跑电路~~
同意楼主:
0.0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这型号的笔记本IO芯片易坏,你仔细检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首先看一下CPU有没有供电,在待机后面的供电都是EC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