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老重启 求帮忙

楼主(2012-06-15):
排除软件故障  系统重装的     散热不考虑温度正常     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都不讲讲清楚  好像还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ACER本本开机后显卡温度爆升到8.9十度,请考虑更换显示芯片,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进水还是什么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