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问题,你见过吗

楼主(2012-06-15):
故障如下图所示,故障机与下图不同的是:屏的上边有2毫米的横向干扰纹,屏的下边有大约2厘米的横向干扰纹,中间的图像显示正常,图像是网上搜索的,干扰纹与下图一样,只是屏上下边上有干扰纹,中间显示图像正常,求证:是屏模块坏了还是屏上的线路板有问题,谢谢大家解答。(检测整机用通用套件检测屏,现象与原机显示的一样,证明问题在屏}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换了得了

网友:
死刑了,没得救了。

网友:
好像是屏坏 了啊

网友:
这么明显的问题也看不出来,看来你还真的没有入门。。。

网友A:
请大家判断下,是屏软排线模块坏了,还是屏电路板的问题。我知道是屏坏了,究竟是屏的哪个部分坏了。

网友:
你量下屏上电压看看有没有满足

网友:
你那头像好猥琐啊,

网友:
这问题是屏软排线模块坏了

网友:
感决好向是有干扰,没碰到类似的,不敢忘下判断,你可以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看下是屏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TBA更换成功率很低

网友:
我有次就是加焊屏线接口,就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大家判断下,是屏软排线模块坏了,还是屏电路板的问题。我知道是屏坏了,究竟是屏的哪个部分坏了。

是屏软排线模块坏了

网友:
直接换屏把

网友:
模块坏了哦

网友:
那不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看就像是屏坏了

网友:
是屏坏 了啊

网友:
我去,意见不同呀,可以肯定是的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AOC 20寸的也有这差不多的现象,上半部分可以正常显示,下半部分就有很多跟花屏一样的横线。

网友:
是不是模块滤波不良?没见过,

网友:
我不知道 呵呵、学习了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屏的问题吧。这种现象。直接换掉。不换就算了。修是修不好了

网友:
屏幕挂了哇,修好概率不大吧

网友:
换个一样型号的屏上去,正常了就是屏坏了。

网友:
测屏IC周围的电阻  电容 不行换了IC试试

网友:
屏坏了,没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