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20散热问题

楼主(2012-06-15):
acer3620的cpu915温度老是在70多,风扇也清理过,散热铁没问题,
怎样把它降低呢?哪位知道吗
就差一样的u没换,其他的换上去反应速度慢,温度也是一样的高
cpu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不行就换个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2.0
本本BGA
反对楼主:
这应该不行摆

网友:
陆贻昌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