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F81S暗屏故障

楼主(2012-06-15):
故障的表现:
开机进XP,不到十分钟会突然暗掉,但还是看到屏幕在显示,保是灯管熄了。
重启又好了,这个情况是不是液晶上的高压板坏了,是LED的屏啊
暗屏

网友:
这像是LED保护了,你看改下咯
同意楼主:
0.0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估计灯管坏的几率有点大,你先外接该个高压上去试试看。如果还黑就直接换灯管撒。灯管老化的时间开长了会烧高压条哟。。。。。

网友:
搞错了,没看下面 。。。LED的开机测试下。 黑的时候看看输出到LDE 的电压有没有。没有的话修升压。有的话就只有拆开看看是不是里面LED出问题了。

网友:
灯管坏可能性大。

网友:
先用3.3v电压加到屏接口的背光开启信号上,看背光会不会亮,如果不亮就再修屏!!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