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用什么 焊接比较好

楼主(2012-06-15):
内存用什么焊接比较好
小小学徒工
850 锡炉 BGA 烤箱都可以

网友:
当然是bga d

网友:
直接用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用852风机焊上去

网友:
我怎么感觉楼主和一楼大大的很像啊.. 你们觉得呢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网友:
风枪啊。。看什么颗粒了

网友:
是内存座吧?

网友:
内存颗粒的话那么小一颗~~用疯抢就可以的啊~~~

网友:
风枪就行。。。。。。。。。。。。。。

网友:
看内存颗粒的封装方式了。TSOP的用铬铁就可以了。FBGA的用热风枪,小型BGA返修台。。
同意楼主:
5.0
ζ貌似虚拟丶
同意楼主:

网友:
那个药慢慢搞

网友:
使用风枪就可以了吧

网友:
内存不会修,感觉用风枪就够了吧!

网友:
800风枪就行了

网友:
我的显卡花屏,我怀疑内存有虚焊,用烙铁加焊行不行啊?我很菜的。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2012-07-15):
一代二代全用风枪就行,只要换一下风嘴

网友:
还 是 用 风枪

网友:
烙铁加风枪就足够了

网友:
bga封装用风枪,引脚的用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