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050维修求助

楼主(2012-06-15):
三星p2050液晶维修。 故障点不亮。拆机打开测量了下有15V 电压  5V电压不稳定在3.5和4.5之间跳变。。
拔掉驱动板5V正常   。怀疑是电源部分的Q0565R坏。我就换了个可还是一样5V跳变   5V稳压管是SR506A
驱动板是应该没问题的我换过驱动板还是一样跳变。

网友:
你把电源IC换掉试试看,不行的话你就把光耦和431也换掉试试看。

网友:
431换了还是一样    可光耦是pc-17k1    917V手上没有不知道用那种的代换

网友:
急呀那个朋友和我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