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是怎么解释的?

楼主(2012-06-15):
(图片)

网友(点评):
K40AB的 我的帖啊~~》。哈哈

网友:
请问大家什么叫做自举产生的啊?

网友:
原理我说不清,不过我知道这是利用电容充放电实现倍压的

同意楼主

网友A:
首先要明白“自举”的意思:
首先对电容充电,然后用低阻驱动源将电容低电平一端电位强行抬高,电容另一端的电位自然也被“举”高。这时用二极管控制电流流向,就可以得到比输入电源高的电压了。

网友:
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白“自举”的意思:
首先对电容充电,然后用低阻驱动源将电容低电平一端电位强行抬高,电容另一 ...

就好比一个人的高度够不到房顶,另一个人也够不到。
但是让一个人蹲下来,另一个人的“脚”(低端)站在他肩上。当蹲着的人用力站起来时,另一个人自然就能够到房顶了。
这就是所谓的“举”。

而能不能举起来、举得快不快,那就得看驱动源的力气大不大了。

网友:
你可了当老师了,通俗易懂。
这个解释,哈哈哈,相信都可以看懂了
解释的太牛了

网友:
这下可明白了啊!

网友:
在百度里搜搜 很详细的...

网友:
这可不可以理解为升压电路呢

网友:
狠经典的升压电路

网友:
明白了。。。我也不懂,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好比一个人的高度够不到房顶,另一个人也够不到。
但是让一个人蹲下来,另一个人的“脚”(低端)站在 ...

谢谢你哦,我现在知道了

网友:
华硕机器上面的,升压12V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白“自举”的意思:
首先对电容充电,然后用低阻驱动源将电容低电平一端电位强行抬高,电容另一 ...

原理就这样、、楼主很厉害呀、

网友:
大约这样测  7v---9v---11v---13v

网友:
这相当于电池充电一样,电池越充越多自然存取满了,就会放电

网友:
叠加的意思

网友:
像这种定义问题,楼主可以问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