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网卡无法连接????

楼主(2012-06-15):
我这一块联想品牌机的主板,之前是不加电。换了个南桥之后好了,做完系统驱动都有,但是连接网线之后无反应。网卡灯不亮,无法连接。换过网卡芯片。故障依旧。也换过网卡口还是不行,会不会还是南桥的事啊,请指教,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量一下南桥到网卡之间的线路  如果线路是好的  那就是你的南桥没做好

网友:
还有个网桥芯片,检测它。再测测接口到网卡芯片的线路。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到网卡之间的线或者南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哎,让我换桥换的换废了。主板变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