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703-A2可以用G86-730-A2代换吗

楼主(2012-06-15):
这个能代换吗?有没有换过。急。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我试过好多次

网友:
放心换吧,可以的

网友:
不能换哦!有2种可能,一种是不亮机,另一种是烧坏显卡!!!

网友:
有些机器换上去花屏的,我都用731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