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开机黑屏

楼主(2012-06-15):
开机黑屏,因为客户自己拆过,怕没插好屏线,所以动动屏线放放电,无果
之后按着显卡开机依然无反应。开机跳到1A多然后变成0.68不动
之后出去接个电话,回来的时候发现朋友弄亮了正在BIOS里,问朋友怎么弄得,他说随便量了几下南桥附近电压就亮了。
然后卡LOGO画面,关机又不亮了
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
补充下,主板上有两个电感没电,芯片是MAX1845,这是什么芯片?我在网上查是CPU核心电压芯片,可是这个芯片连着两个电感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拼音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上图,大家给看一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你先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路过 学习了。卡logo 估计是显卡。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1.2v和1.8V没有输出。主要检测相连的MOS管。

网友:
他到底是怎么修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