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你还在换热管吗?

楼主(2012-06-15):
此机过热掉电奶通病,不懂大家是不是都换热管好了?还是有别的秒杀方法.没遇过的不要乱投票!
单选投票, 共有 35 人参与投票
94.29% (33)
0.00% (0)
2.86% (1)
2.86% (1)
0.00% (0)
0.00% (0)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点评):
换人就好了。

网友(点评):
顶,换人就行了。

网友(点评):
如此如此。。

网友(点评):
热管坏的多

网友(点评):
我也支持换人,。

网友(点评):
哈哈 怎么都换人啊

网友(点评):
没换呀 很好用额

网友:
一般都是导热管坏!但如果你看见客户机器上安装了鲁大师!那最好先给客户吼醒,鲁大师压力测试少来,不然显卡八九十度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同意!~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 真的多

网友:
导热管坏的多,我上次有太在外面220的风扇吹才降温。

网友:
这问题 通管 一换就好

网友:
果断换铜管把,都遇到好多次了,还专门订了几个回来了。。。

网友:
除了换铜管没其他办法

网友:
当你们换热管不好时再找我.谢谢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pe 不掉电,做系统就掉估计也是这的毛病。

网友:
E40还有这毛病吗   来学习了

网友:
热管坏了不换能行吗

网友:
CPU的问题啦

网友:
对的啊!一般换个导热管和风扇就好了啊

网友:
看来除了导热管就是CPU 了。

网友:
我的E40一直用着正常,集成显卡的机器飘过

网友:
鲁大师  做测试。 显卡功能全开  温度高确实正常啊 。  你说的吼醒是神么意思

网友:
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管就行了,前面几位说换人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是换热管好的,其实CPU散热管是好,下面那根散热显卡的就不行,开始我我以为摔几下能好,谁知摔倒变型都不行。只能换了,一百多一个。

网友:
有些机型就是设计缺陷,没想起来E40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