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v1000没声音

楼主(2012-06-15):
hp pavilion dv1000没声音  设备管理器里驱动显示正常  听说这个机子要原装驱动才有声音  那位大侠给个声卡驱动谢谢

网友:
我记得不用原装的也可以,ghost版xp系统都可以的。主板声卡型号1981B.

网友:
可以从HP官方网站下载呀

网友:
装了几个XP版本都一样显示什么都正常就是没声音。驱动精灵也驱动了故障一样。按快捷键能+-声音和静音。没办法我装了个WIN7也是没声音 静音键常亮。难道应硬件问题???  还有个问题无线网收不到无线网络  按无线标记快捷键不亮。

网友:
去官方下个电源管理的驱动,或者驱动全部打官方的··应该这2个问题都能解决· 我碰到过哦··

网友:
这个机子搞死人了  现在下载了官网的原装声卡驱动  声音搞定了  无线网卡里收不到无线网络 驱动也是官网下的 就是开不起无线  在官网下载了无线助手  显示无线网卡禁用。点右键看打开所有设备是灰色的。怎么打开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这机器有个无线网卡开关的  你看下是不是关了 ,你下了无线肋手的话里面也有个软开关的,看下有没有能不能开启,还有就是看下服务有没有开启

网友:
晕死 终于搞定  这个机子 声卡必须官网原装驱动  要先装UAA驱动  在装声卡驱动   无线网卡有两个开关 要先开BIOS 里开启无线功能  在按右上角的无线开关键 灯亮了就OK了   BIOS里没开按无线开关键就没用。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大家看看市场价  这机子能卖多少钱  回收回来的。收来就这两个故障   成色还不错。

网友(2012-09-08):
软件这个问题太麻烦了,我也碰到过一个ASUS的机子,在WINDOWS里面声音是有,但是有点破音,这个时间也就没有多想,以为是音响有点问题。后来我从USB启动Linux,放点音乐和电影,晕死,声音好的不得了,一点破音都没有,这时就完全证明硬件没有任何问题,破音还是来自驱动,接下来去找,再装。。。。。。。

网友(2013-02-07):
我要疯了,这机子声音一点没有,外置喇叭也没有声音,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2013-09-19):
唉,也遇到了啊

网友(2014-02-19):
昨天碰到一台,声卡怎么也装不上,后来用驱动精灵也不行,可恶的是驱动精灵还自动安装了个金山毒霸上去了,结果悲剧了,开机一分就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