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牛人如何加焊AMD CPU...

楼主(2012-06-15):
          手上有一台HP 6535S的机器. 拿过来是电流跑到1.1 和 1.3来回跳.  加焊北桥. 时亮时不亮.
      按一下CPU座还是不亮. 硬要压一下才亮. 座子也加焊了.  还是一样..  我就把AMD 的CPU加热了一下. 就可以亮了. 不压都可以亮.
      以前看到我老大加焊过AMD的U过.  现在忘了.  哪位牛人会加焊。告诉小弟下.  这里 侦测温度的射线也有.  具体温度要多少.  怎么操作..      知道的告诉小弟下吧/  感谢...!

网友:
头一次听说加焊CPU也能亮,强

网友(点评):
高温加热就可以

网友A:
很正常 这个风枪 吹一分钟 基本上都会好

网友:
都说AMD的CPU容易坏.  但是呢..  很少有人去加焊..  我老大就修好过几个加焊CPU好的..  都是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 这个风枪 吹一分钟 基本上都会好

温度多少.  还要用射线测温.   有点不好搞.  容易吹坏的...

网友B:
就是U坏了。你这老大也别跟了,浪费时光。

网友C:
CPU坏都是直接换的,楼主的师傅了不起啊,不过,焊过之后能稳定吗?

网友:
加焊好了,,但会很不稳定的,,,,

网友:
上两百四,下一百二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U坏了。你这老大也别跟了,浪费时光。

我老大很牛B 的啊..   以前在广达修苹果的...   做维修6年了. 大学电子专业毕业的..   强大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坏都是直接换的,楼主的师傅了不起啊,不过,焊过之后能稳定吗?

可以撑一段时间的....

网友(点评):
用着提心吊胆的

网友:
用BGA机加到230度后慢慢降温就可以了!!!跟做北桥没什么差别的!!

网友:
修好一定用不了多久。

网友D:
加焊CPU 主要的是要掌握好温度,以加焊的时间,我加焊CPU 现在 加焊好7-8 个吧,给楼主分享下我的方法。 先找快 报废的AMD主板吧要加加焊的CPU 装到座子上,在座子和cpu 中间放根测温线。(注意要把座子锁紧哦)  让温度慢慢的上升,最后一个曲线要注意,我用的是360 的 下部270 ,上部230 看下测温线的温度 不要超230,过高就废了,刚开始加焊坏两个,都是测温线温度跑到240 。 在230 附近加焊30秒左右,现在是这个曲线加焊一个好一个哦、

网友:
这样加热CPU 用不了多久的,没用的,只有换

网友:
AMD的东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是为我们创造财富的

网友:
用风枪吹好过,没能用多久两三个月吧,温度达到之后直接用纸巾粘洗板水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CPU 主要的是要掌握好温度,以加焊的时间,我加焊CPU 现在 加焊好7-8 个吧,给楼主分享下我的方法。 先 ...

谢谢分享...

网友:
上BGA用下温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