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讲解一下APS_PWR_CNT ,+3vs_aps,XOUT YOUT 的作用

楼主(2012-06-15):
机子是联想SL400
1.请高手讲解一下APS_PWR_CNT  , +3vs_aps,XOUT YOUT 的作用(APS_PWR_CNT 来自EC XOUT YOUT通往EC )
2.Q5808 1,2都有3.3V   3脚没有电压产生,这是个P沟道管子,是APS_PWR_CNT# 3.3V偏低了吗 ?这个信号应该有高低高的跳变吗?

网友:
这控制电压没拉低就导通不了,P管

网友:
估计还是有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3VS飞线到3VS_ADP试试。。。

网友(点评):
我现在就是这样搞的,就想找到原因

网友:
这Q5808图上标是P管,P管1脚低电平有效,1  2脚为高电平,3脚是没输出的。

3脚没有输出?你确定吗?

网友:
你有这份图纸不?上传一下呀。。。
研究一下子。。。

网友A:
必须要大于3.3V才能持续导通

网友(点评):
P管为什么G极要大于3.3V才能持续导通呢?

网友:
兄弟。。这个管子栅极低电平才能导通。。。P沟道的场管。。。

网友:
唉!!!看了回贴只有五楼和二楼说对了。。。其他的平时都是咋修机器的????

网友:
估计大家伙平时遇到的P管少

网友:
有哪里重头开始学电子的地方,我也想学学!!!很多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P管比较少见点  G极小于S极导通

网友:
oyi

S极比G极电压大 DS极导通 因为G极是信号 所以低电平导通 输出3VS_APS

网友:
76脚出低电平拉低控制极就可以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大于3.3V才能持续导通

自举 电压, 栅极一直要大于漏源5V才能持续导通。 这就是自举电压。电源芯片都有自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