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细小滴滴声蜂鸣,不显,解决方法! 哈哈,有点恶搞

楼主(2012-06-15):
刚刚别人拿台联想笔记本,说以前进了水,在别地拆开修过,吹干了,键盘有几个键没用了,触摸屏线也已拔了.

前两天突然出现开不了机,开机有滴滴的蜂鸣声.
当他面开,确实是不显示,通电,有滴滴声.本来准备忽悠他放下走人的,
手贱,按了几下键盘,亮了.
进系统了.
进系统后,一切正常,键盘还能用,只有几个不太常用的键失灵.

再开二次,一样,随便按几下键盘就能开机.
我跟他说,你机子没问题,只是开机自检,键盘报错,换个键盘太贵了,你直接买个外接的USB键盘吧.
他说家里有,
在这温暖的八月,我的心顿时凉透了。

网友:
哈哈,收不到钱了吧。

网友:
你就应该告诉他。键盘坏了不换。主板会坏的。。。

最讨厌这种人啦,什么都检查出来了,不修了。后他自已重淘宝买了个装上去了。
良心大大的不好啊 嘿嘿

网友:
你让客户给坑了

网友:
前面的问题我碰到过就是一直有蜂鸣声,进系统也是,最后是客户的电池坏啦,换了一个就OK啦

网友:
维修这行业,以诚为先,这回帮了他,下回有问题会第一个找你,这也是你的客源。

蚊子腿上劈精肉
这种客户应该精的和猴似的 我想回头应该够呛

网友:
问题没有严重化!赚不到活该!要是我的话就说主板有问题,价报好忽悠走。回头再说键盘也坏了,就说价开好了 不好在说价钱,就送你了  下回多点照顾生意

网友:
放心,这样的机器用不了多久,还会再光顾你的

网友:
手上出的问题,下回记住了

网友:
LZ,友情了一把啊!就是不晓得,下次他还来不?

网友:
换内置键盘,客户没说贵,你说贵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