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500P怎么保存BIOS资料?

楼主(2012-06-15):
    刚买的 500P   按照操作程序 都应该是先用  READ 指令  读取BIOS里面的资料.  读取出来的资料都是保存在 数据缓冲区..    我到数据缓冲区 保存BIOS  资料...  保存为  BIN  格式的文件..      然后再 把这个BIN 文件烧到IC里面.   怎么就不行了??    烧了 都不跑马了..     之前还可以跑  D1  .  是不是我 保存文件的 格式不对?
  但是用另外2种格式    文件大小都不一样了..  4M的  应该是 512K阿  只有用BIN格式保存的文件才是 512的     求教... 怎么用  500P  提取BIos 资料. 然后保存...

网友:
HEX格式不是512K是正常的。

我知道阿.. 但是要保存为哪种格式 才对勒?? 然后再 烧进去 可以用的/

网友:
保存BIN和HEX格式都行

网友:
我的500P也是刚到~!~!读取---看缓冲区-----保存------擦除------看缓冲区------烧录-----完成校验

对阿.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是 保存下来的 BIN文件 再写进去 主板就不跑马了 郁闷阿

网友:
基本编程器都是一样的用法,至于你的重新写入出问题就不清楚什么原因了,一般保存为BIN吧,通用些

哦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第一次 效验 报错.. 再效验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