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0ew9不定时黑屏维修,高手略过,

楼主(2012-06-15):
我发此贴旨在为刚入门的修友提供故障现象及判断,此显示器拿来说亮一会不亮了,但灯是绿的,不闪,一看就知道大概在高压板,拆机发现无电容鼓包等明显现象,再仔细观察发现高压板上的两个变压器焊点有点老化,不发亮了,于是把这两个变压器,及两个MOS管也加焊下,再开机测试,也不黑了,显示正常,修复,
黑屏
同意楼主:
3.7
反对楼主:
5.0
孝感九头鸟
同意楼主:

网友:
奇尓煕洛
同意楼主:
反对楼主:
不一定哦,看看灯管电压,还有高压包,成色如何

网友:
学徒工来者
同意楼主:

网友:
我感觉故障还是没有修复吧,说不定变压器不稳定

网友:
我感觉故障还是没有修复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1329-1-1.html

网友:
虛焊了。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像这样的要用排除法 先用好的灯管测试看会灭不如果会 不解释 换个高压板

网友:
不定时黑屏,,就是焊点不定时开路了,这在维修中占很大比例

网友:
直接加个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