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PC-17K1 917V可以用那种的代换 急急急

楼主(2012-06-15):
光耦PC-17K1   917V可以用那种的代换  急急急     PC123的可以吗。。

网友:
光耦PC-17K1   917V     我拍了图大家看下帮忙下谢谢

网友:
光偶一般都能通用吧。。我经常对着换也没出什么问题来着。

网友(2012-08-13):
通用型号817

网友A(2016-10-01):
我手头上有台等离子电视机也是17K1光耦,我用817C代换不行,用PC123也不行,楼主的搞定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上有台等离子电视机也是17K1光耦,我用817C代换不行,用PC123也不行,楼主的搞定没

如果找不到可以代换的只能从某宝上买一个一模一样得换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