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不开机按开关灯闪

楼主(2012-06-15):
HP 4411S 不开机按开关灯闪
不开机

网友: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这么说别人不好帮你,说详细下具体故障和电流多少等。。。

网友:
看看IO是否正常

网友:
那就可能是能触发,但是还没到电压全到位就掉电或者停在那里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电流到0.2左右,不动了,掉电然后又重启。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肯定能找到问题

网友:
看声卡那一块,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查看一下 触发电路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