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2010AG一体机档LOGO时间长

楼主(2012-06-15):
   每次开机LOGO时间大概有1分钟 ,拔掉硬盘也一样。 刷过BIOS故障依旧。。。。

网友:
一体机现在就有修的啦?过保了吗

网友:
官方的。外设拔了开机就正常了。一旦硬件有更改就会检测时间长

网友:
应是不过哪个外设吧。。一个一个拆吧。

网友:
外界设备,慢慢排查

网友(2012-10-03):
我手头也有个,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不显示的

网友:
这种非标的东西很麻烦的。尤其散热成问题

网友(2014-01-16):
请问楼主最后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5-11-08):
应该是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