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2-06-15):
维修界的兄弟们,小弟不才,遇到一个联想G450,上电无显,电流只上到0.8几A,过几秒又掉回0.4几A,反复如此!查得PLTRST#和PCIRST#都已发出,由于没CPU假负载和测试座,所以测不到CPURST#。我测了CPU电压是0.9几V,电管IC是TPS51620,但CPU供电的上MOS管G极的电压是1.1V;下MOS管G极的电压1.9V,不知道这2个G极的电压对吗?那位仁兄有这个板的话麻烦帮我测量一下告诉小弟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CPU供电应该是正常 的

网友:
什么COM管,N管该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应该是正常 的

下管G极的电压低不?我觉得太低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