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310Y本屏不定时花屏不死机自动会恢复正常外接显示器不花屏但忽明忽暗

楼主(2012-06-15):
一个神舟优雅Q310Y的笔记本,冷机开机过程正常,进入系统后用一会就会出现花屏,现象就是忽然绿色斑点然后就横线横块了,过几秒就又恢复正常了,就这样不停地花屏和正常,但不死机。

切换到外接显示器上,外接显示器一直忽明忽暗但不花屏。

看电流变化,不充电情况下,关闭内屏,电流从0.7A到1.3A之间来回波动。去掉外屏,电流在1A到1.55A之间波动。

请教大家是哪的问题。

这个客户在市里一家电脑医院维修过。

网友:
这么神奇
值得研究

网友:
是显卡芯片不良了呢,还是虚焊了,花屏不死机,电流波动大。

网友:
原来以为温度没有达到风扇不转呢,现在才发现显卡没有供电,风扇不会转。

网友:
是不是上网本    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