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充电芯片BQ 24745能用24740代换不

楼主(2012-06-15):
DELL N4030 充电芯片BQ 24745能用24740代换不
外接电源不开机,用电池可开机,外接电源时24745发烫
不开机

网友:
最好用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不能,要不你换上去试了再来回个帖撒

网友:
还有就是发烫不代表是芯片的问题,首先看看芯片的原理,看是不是有什么小元件烧了。

网友:
充电的芯片多吧 这个。

网友:
应该不行,找个一样的吧

网友:
不行,我上过

网友(2014-11-15):
此机已经修复,是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