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进不去了,桌面的上文件怎么备份出来呀

楼主(2012-06-15):
win7系统损坏了,进不去了,桌面的上文件怎么备份出来呀

网友:
哎又是客户跑进来

网友A:
重新装个系统,进系统后,百度上有个很厉害的恢复软件,好像是E什么的,可以恢复的,只是建议,请楼主还是三思而后行。。我朋友试过,本人未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个系统,进系统后,百度上有个很厉害的恢复软件,好像是E什么的,可以恢复的,只是建议,请楼主还是三 ...

桌面上的文件都是位于C盘的,重装系统后会把原来的文件覆盖,要恢复是很难的,市面上的恢复软件恐怕难以做到,出现这种问题还是先进pe找到文件所在的位置,拷贝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进PE备份。

网友:
进PE呀.如果系统 没设密码

网友:
WINPE 啊然后C盘 USER目录里的几个目录找找,就有了。

网友:
PE系统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哦 也觉得是客户

网友:
用U盘做个PE系统把,进去后复制就好了

网友:
进DOS都能备份出来

网友(2012-08-29):
我遇到过进去后没有User文件夹,进用户里在管理员用户和个人使用用户里都没有桌面文件夹的情况

网友:
用PE进系统

网友:
优盘做个pe系统啥都搞定了

网友(2012-12-20):
WIN7的系统怎么可能通过PE进去拷贝资料呢  楼上简直胡扯。

网友:
不能直接把盘拆下来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