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代码000000A5

楼主(2012-06-15):
有哥们遇见这样的问题吗,代码是A5,进不去系统,解压都解压不了,进PE都蓝屏,

网友:
插诊断卡了么?能跑到哪?

网友(2012-08-13):
我现在也有台跟你一样的华硕K50机器,开始是不显,后来做了北桥后可以显了,但进系统就出现A5蓝屏,PE也一样,BIOS也刷过了,硬盘模式也都改过还是不一样...不知道从哪下手了,难道要换北桥???

网友:
现在重装个WIN7试试看

网友:
单桥的吗?换内存其他的了吗?

网友(2012-09-23):
不是内存的问题我换过了。

网友:
直接ghost试试

网友:
可以ghost进去但是从起解压的时候就A5蓝屏了

网友:
如果装的是WINDOWS XP我建议还是换WINDOWS 7

网友(2012-12-21):
本人也碰到一样的情况。求高手解决,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2013-04-13):
蓝屏A5 BIOS ACPI问题。

网友(2015-02-07):
K40AB  进系统 和PE都蓝屏。。。。  BIOS刷过。  ! 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