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子风扇正常但无法工作,请老师们帮帮

楼主(2012-06-15):
我想飞线试一试,但不知道该找什么位置可提供风扇工作。

网友:
最简单的,先看看风扇那里接地线段了没有,然后直接飞USB 5V 不会影响USB使用的,还有就是短接了,不过要看图纸,找到温控芯片,我也是新手上路,只能透露这些了

网友:
找一个5v 就行了

网友:
开机后在板上找个5V飞过去不就得了

网友:
可以接到12V上,风扇会转得快些,夏天到了可以加快散热

兄弟是搞台式的吧
别瞎出主意!!!
你这不是坑人么。你自己接个12V试试看
这个风扇是5伏的

网友:
短接要看风扇控制电路,控制它的电路的开关管;或直接飞个5v的供电

网友:
请问下这个本子12V或者5V在什么部位 请指点 谢谢了

网友:
USB口滤波电容5V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youxiangwei 朋友

网友:
5v就是usb滤波电容啊    要不你找个3.3v的就是无线网卡下面就可以找的到的

网友:
首先找到风扇的控制管或者芯片,从芯片的输入端就可飞线了。

网友:
电路应该可以修的把    看一下图纸如果修不了在飞     东芝的本本还是很好修的
如果是IBM的花飞线都是不好用的会一直报错的     只能修电路很不好搞哦

网友:
直接用USB的5V供电飞一条过去就可以了。。这样才速度。

网友:
慢慢查吧,可以用温度软件测下,是否显示温度正常,如果显示正常,就查控制部分,不正常,检查温度检测部份,多是IO控制的

网友:
找电容飞。3V 5V都可以。高了这个电压别飞。。不信试试你懂的

网友:
你换了就知道了,上次给顾客修风扇一个来个12V,直接OVER,后来换了个待用的。

网友:
12V瞎说。。。。别接12V.......冒烟

网友:
看看风扇的供电,有电压没,3-5V如果没就  在USB上去飞线吧

网友:
就是 12V太大了 风扇会坏的

网友:
CPU风扇有一个独立的芯片供电,查一下CPU风扇5V线是接到哪里去,再查一下这个芯片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那你就直接接到这个芯片的供电脚去而不要输出了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有些CPU风扇的接地可能会有一个电阻串联着,如果这个电阻坏了风扇也不会转的。

网友:
找个USB供电,直接飞线改成长转吧。。。

网友:
12v的那哥们太牛了,就接个5V吧 刚刚好风扇的标准电压

网友:
直接飞个5v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