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mq g2000wd液晶显示器的不解问题

楼主(2012-06-15):
用户送修上诉型号。被雷击了拆机检测从目测看无疑异测量无损坏器件。有300伏直流输出,无5伏24伏ic控制芯片是1203p6测5脚有波动的8伏8脚有280伏波动电压。断电后测2脚阻值300左右不正常。用1200ap40直带。上电后测量得3伏5伏24伏均正常,接控制板开机电源灯闪亮两下灭了再就开不了机了。拔下电源线重新上电重复以上现象。这种现象是不是1200ap40的功率不够呢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板的原因。换一个试试

网友:
雷打坏的显示器是有很多东西坏的,你查一查还有没有其它东西坏。

网友:
比我的感觉还是电源有问题,你再换多一个电源IC试下,你换的过程中,焊枪不要沾到IC其它的脚,现在有好多IC都好敏感,板上还有微电压的时候,一样也会烧IC

网友:
1.先更换RT电阻,不同的芯片频率不一样
2.查持续供电上的电阻有换损坏

网友:
电源没修好, 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用外接电源试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
买个同型号开机故障依旧。

网友:
换一个817l好了。给高压供电是12伏由于光耦坏了输出24伏是不正常的电压。另外告诉大家我把1200ap40又换回去了工作正常也就是说1200ap40与1203p6是可以直接代换的。谢谢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