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菜单自动弹出

楼主(2012-06-15):
今天收到一AOC197S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自动切换  文本--上网--游戏--电影。。。老是自动调整。看到这样以为是按键坏了,觉得换个按键就能搞定。打开机器,先把这个功能键取下,试机,故障现象如故。取下整个按键板,直接在驱动板上开机针上短接开机,故障现象如故。晕了,驱动板坏了。后来想想,只是一个功能键有问题,驱动板应该能修复。跑线,发现这个键的线路上的一个电容阻值不正常,更换之,上机测试,OK! 看图中的红圈里的电容。

网友:
mey
这电容什么问题?击穿阻值变小还是短路,这电容与按键板其中条线连接?

网友:
不错,还没遇见这样的问题,一般我都是换按键就好了

网友:
贴片电容吗?可以测吗

网友:
我以前的显示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当时也是倒腾了按键,没用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上按键板的话,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请教:贴片电容你是按什么参数代换的?

网友(点评):
大小颜色差不多就可以替换。

网友A:
楼主是用啥高科技仪器测试的,电容的阻值都能 测出来。你把那高科技的宝贝给俺们瞅瞅

网友(点评):
万用表测对地值。

网友:
是击穿了吗

网友:
电容                          漏电

网友:
那么小一个贴片电容怎么测?电容不良好像万用表测不到吧

网友:
我感觉是打得对地阻值测出来的!!  看了看电路图原来是按键直接由MCU控制的,复习复习!

网友:
都是在那里知道的每个电容的对地组织的啊   以什么为标准的呢     能给我讲一下吗?

网友:
楼主是用万用表还电电容表测出来的啊,,如果是万用表是用什么阻测的呢

网友:
拨了按键板还出这个问题,一般是小的贴片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通过测量驱动板上每个 功能键的电压来确定。

网友:
我想問一下怎麼測到達這個電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啥高科技仪器测试的,电容的阻值都能 测出来。你把那高科技的宝贝给俺们瞅瞅

万用表撒,比较其傍边连线的电容阻值,这个明显小了,把它换了就OK了。

网友:
其实修这个也蛮简单,要学会跑线就行了。从按键板上的这个功能键开始跑线,找到驱动板上对应的针,查这个针的连线上的元件。

网友:
这种电容拆掉就不装了。。。。

网友:
一排电容,都是接到按键板上,那就是说对比下喽,基本数值偏差不大的话就没关系。相差大了就有问题

网友:
维修是理论+运气+细心

网友:
万用表就有电容档啊,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楼主 真细心啊 一个微小的SMT都不放过 呵呵

网友:
看来你是个细心的师傅,用对比法测出来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很好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有点头路

网友:
这个比较特别!~

网友:
我见过的这种贴片电容都是短路,还没有点过漏电的。

网友:
电容漏电~,一般都是从按键板入手先,楼主的图片能清晰点么?

网友:
我前天碰到过一块出自动调整的,最后把芯片上这个脚给翘了才好的。。。

网友:
LZ技术好啊

网友:
楼主厉害!细心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但都是换开关就解决了。这回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还是行家.你们想找麻烦没有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