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冷开机检网卡不进系统

楼主(2012-06-15):
进水机,交换回来的主板装上去冷开机检网卡就进不了系统,多开几回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进BIOS偏好设置下果断就可以进系统,关机后等下开又检网卡进不了系统,问下大家有没碰到这样的情况,是哪坏了

网友:
来个大侠啊

网友:
你的网卡是不是在一块小板上啊?如果是的话,检测小板,关键是25.000

网友:
可以试试更换一下南桥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哪点没装好哦!没回帖呢?最后结果呢?

网友:
刷下bios,差不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