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电流停在1。4左右

楼主(2012-06-15):
今天接一台4411S三代内存独显示的,上电后,0。8--1。2--1。3--0。9--1。5--1。6--1。7--1。5--1。4--1。3不动了。刷过BIOS 会是显卡问题吗?
显卡

网友:
是amd的吗 是的话就干北桥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北桥问题,4411的就是这个

网友:
先换CPU 试一下

网友:
是显卡啊 今天我就刚干了一个 情况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