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独显无CPU复位

楼主(2012-06-15):
SL410独显无CPU复位,其余电压均正常。开机电流挡在0.8左右。诊断卡显示88。有人修过这个什么问题的?

网友:
查下缺不缺电压  和pci 有没有复位

网友:
查复位信号啊··SB有无RST#给出

网友:
现在BIOS应经刷了好几个,北桥也换了。CPU复位上真U的时候有出来的。PLTRST#也正常。诊断卡上的那个CLK灯在一闪一闪的。这种板子原来用诊断卡都是跑码的,晕的了!~~还是说我论坛里下的410K的BIOS不对,哪位有SL410 ATI独显的BIOS麻烦给我一份

网友:
这种故障维修,我也不会。

网友:
PM45的芯片不U会有CPURST的。这板子没复位修到的多。但是南北桥出问题的少。大多都是两桥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你上cpu试试看啊,查查看桥供电电压电压有没有对(这机器怎么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