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M2开机循环跑d0 d1 d3 e6 求大家赐教

楼主(2012-06-15):
精英P4M890T-M2开机循环跑d0 d1 d3 e6 求大家赐
北傍边有两个电容爆了 换完还是如此

网友:
是不过内存,要检测了,要看主板支持内存的频率对不对,533MHZ,667MHZ,800MHZ,看内存的工作条件VCC,CLR系统管理总线,118,238脚系统总线电压:2.5v,3.3v。1678脚RESET1.5V.120.240脚内存VTT电压。等.......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有人说是IO问题 是吗

网友:
1测内存工作条件:VCC.CLK.SMB
2以上条件正常的话刷BIOS
3北桥虚焊(用手按住北桥能正常跑码)或北桥坏
同意楼主:
5.0
职业灬玩家
同意楼主:

网友:
刷BIOS 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以前的老845左右出这种百分之90都是IO 。 可以杀了试试看 毕竟换个IO也就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也可以把桥上的散热器取下来,用后压桥试试,能不能跑过去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解啊

网友:
压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