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换通用高压板后不触发

楼主(2012-06-15):
  cq40 独立显卡 顾客说开机黑屏 看电流初步判断显卡 外接下 发现正常 再一细看 暗屏 好吧拆开 发现高压板19V连的保险无穷大 直接跟顾客说80 修高压  动手搞  换了个电感 一通电吓我一跳 大短路  立马拔掉 一测  高压板后面大短路 发现柜台里还有条19V通用版 就二话不说把原来的高压板剪段  供电 地线  还有三根 随便接了两根试试  不行 开机还是不亮屏  电流感觉正常  又把线换了其中两根  这次出问题了  待机0.15  按开关不起作用  头大了  现在把屏线拔掉还是待机0.15  悲催了   明天需要拆主板了  感觉飞线时没有  脚和脚之间没有连得  不知道 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保险损坏的一般首先要量量后继是否有短路再上电
暗屏,怎么是正常的,思路不严谨。。吃亏了
19V保险。换后不应立即通电,,

网友:
找图纸跑一下高压板接口线路。

网友:
我上我修个ACER的 跟你一样。改了就不通电 待机0.1几,是EC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刚下来图纸 一会看看 真是郁闷了

网友:
19V 进EC 显卡了  基本修不好

网友:
我去 别吓唬我
我记得很小心的
应该不由连

网友:
19V保险换后 不行 我拔下高压来通电 还是正常的 首先虽然短路 但还好没烧东西

网友:
查查19V负载。。。。。。。。

网友:
前天笔记本帮人家换屏,一同行拿过来的,拆开看LED,一块升压板,LED屏贵,搞自己的拆机屏,LCD,再加高压条,发现屏线接高压条接口不对,那就改通用的吧,改后结果不触发,不是吧,马上拆了高压条看能开机了,再改高压条还是不开机,郁闷,测下高压条,一测吓一跳,发现19V供电对地了,还好没烧主板,马上换个,这次细心点,仔细测个后才通电,OK了,不得不说这联想保护得还不错

网友:
谁有主板 高压板屏线一套的图纸?CQ4的

网友:
CQ40暗屏的话EC问题,我遇到过几个了。应该是通病

网友:
嗨,人为的故障不好修,看,故障应该是EC挂了,待机有点大,看什么地方发烫把

网友:
今天又搞一天    系统供电VL都没有 一测 第二个P管通了  换了一个  在通电  偶然摸到51125发烫 擦 测量了下供电 后级电路 无短路 供电啥的都正常 5V VL也出来了  应该正常 就是发烫  换了个 结果待机0.05  微热 但是5V VL 只有2伏多……

网友:
是不是亮度调节信号把io给搞挂了呢、有时候vl电压是给io供电的111

网友:
很不幸我也烧过IO

网友:
CQ40 有个信号是上屏的,

网友:
好不麻烦  换了 保隔电路第二个P沟道场馆  换了 51125  换了EC后 有时能开机 正常 有时不触发  整了半天 原来是必须用原装适配器 我擦了 终于心理阴影消失了